[MACBOOK]
A1286 装了WIN7系统温度高 控制软件

楼主(2015-08-09):
找了个控温软件温度低了不少。

苹果笔记本从后面出风,从哪里进风形成对流呢?

补充内容 (2015-8-11 10:35):
5楼提供下载

网友:
苹果的本温度一般可以啊

网友:
这是什么软件啊?

网友:
说了半天也不说什么软件有毛用,来炫耀的吗》?

网友:
看来有人需要这个软件。我就上传了 ,其实我想问的是从哪里进风

网友:
先收藏了再说,以后备用

网友:
苹果好多机器装WIN7温度都高,用自身系统一点不高

网友:
有这种软件能控温,全影响速度吗?要不影响可以下试试

网友:
这个就是设置风扇的转速达到降温的效果

网友:
软件控制风扇转速  全速运转 达到降温目的。

网友:
键盘按键的缝隙

网友:
上次遇到个也是 让别人弄得 还收了我200

网友:
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网友:
收藏收藏 苹果笔记本安装WIN7 都是热的

网友:
通过出风口那里把风吸入 循环排出热气,都是靠那一排风口

网友A:
控温会不会引起性能很差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控温会不会引起性能很差呀

不会的  我使用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