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A1311 开机有 苹果的开机声音 不显示

楼主(2015-08-09):
机器:A1311     主板:820-3126-A

显卡板109-C29557-00

BL_PWM     BL_EN    没有      VIDEO_ON   没有

只板上    LED504  不显示

网友:
显卡  IC :216-0810005     主供电  12V     1.8V   1.5V     0.9V    都正常     电感波型也正常    显卡加焊过  没有重直

网友:
接到一台,去年没发图纸,今天刚下了图纸,研究去先

网友:
请问楼主,你的这台机器修好了没有。我现在也收到到一台这样的,显卡芯片都换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A:
我换了全新原装  一模一样的 显卡  还是 不显示    并且只亮  两个灯了   LED指示灯都不亮了    换显卡前还亮三个灯

各位大侠   求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全新原装  一模一样的 显卡  还是 不显示    并且只亮  两个灯了   LED指示灯都不亮了    换显卡前还 ...

亮2个灯机器都没工作起来,楼主可以检查下内存都插好没有

网友:
楼主我的机器已经修好了,是插屏那边的屏线松了,插紧就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换了全新原装  一模一样的 显卡  还是 不显示    并且只亮  两个灯了   LED指示灯都不亮了    换显卡前还 ...

楼主我的机器已经修好了,是插屏那边的屏线松了,插紧就显示了。。。

网友:
我的没修好,有图像无背光

网友:
我的没有修好
  换了全新显卡     加焊了南桥   有开机声     亮3个灯

网友(2015-09-18):
我的还没有修好。  会不会 逻辑IC  坏了

网友A:
罗辑  IC  已经换了   还是不行
   接上屏  亮3个灯
  有开机声  不显示
USB  键盘  大小写切换灯  正常

网友(2015-11-06):
显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罗辑  IC  已经换了   还是不行
   接上屏  亮3个灯
  有开机声  不显示

你用强光电筒照下屏 看有字出来不?
如果有 就是屏的LED接口 接触不好

网友:
多谢

主板上的LED  灯只亮  3个呀

网友(2015-12-12):
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有修好   刷了  BIOS  也不行
  是花钱 拍的 BIOS   显卡在贵了  要1000元

网友(2017-06-05):
我的有开机的声音 但是 没有  图像 ,研究中

网友(2017-08-15):
A1311背光高压板电压是多少,我的高压板进电是9V不知道正不正常.开机有声音不显示

网友(2017-10-09):
楼主最后搞好了吗?我的是亮两个灯。。。有开机声音

网友(2018-02-24):
这款机子一般是屏线接触问题,用酒精清理

网友:
这款机子一般是屏线问题,用酒精清理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开机花屏,只显示一下,应该是显卡问题吧,明天去加焊一下,看看能好不

网友(2018-10-01):
电源坏了,正常电压12V,电压偏低

网友(2020-12-09):
同意楼上说的

网友:
楼主弄好了吗

网友(2021-01-22):
#在这里快速回复#感谢分享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