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有一个-5V和一个-12V,这两个供电为什么是负的,送给哪个芯片的?

楼主(2015-08-09):
台式机电源有一个-5V和一个-12V,这两个供电为什么是负的,送给哪个芯片的?

网友:
白色-5V是为逻辑电路提供判断电平的;
蓝色-12V的电压是为串口提供逻辑判断电平,需要电流不大,一般在1A以下。

网友:
主板的的供电基本上是用这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