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万用表电阻档分别测电解电容两端,如何判断好坏?

楼主(2015-08-09):
我测一个电容红接负,黑接正有600多阻值,反过来无穷大,请问这个电容是好的吗?

网友A:
用什么档位,在线离线?

网友:
一般电容击穿了的话 就蜂鸣档!

网友:
似乎不对。阻值偏小

网友B:
用的是什么档位?开始时有无表针大幅摆动?

网友:
坏了,好的阻值偏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什么档位,在线离线?

是离线测量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的是什么档位?开始时有无表针大幅摆动?

数字表,二极管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字表,二极管档

应该是好的,因好象数字表的红笔是正电,而模似表黑笔是正电.600,,即反向漏电,红接正无穷大,即已充满电,电压相等无电流

网友:
数表:
1、看冲放电用二级档,正反二项最后都是OL,
2、电容档直测,
3、电阻档估测漏电流

网友(2015-11-03):
这种属于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