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电脑主板或者笔记本主板那个是三极管 和二极管 怎么辨认

楼主(2015-08-09):
二极管三极管的 识别  谢谢 谁知道告诉我下 谢谢

网友:
有人说三只脚的就是三极管,两只脚的就是二极管。这句话是行不通的。要搞清楚辨别方法,还是要学习原理才行,三极管有四只脚的,二极管有三只脚的。甚至更多。

网友:
看标注,Q一般是三极管,D是二极管。

网友: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看主板上的丝印!!!D为二极管Q为三极管或场管!!

网友:
有学到了,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