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0,王八壳子烧了,供电芯片烧了

楼主(2015-08-09):
如题,而且把板烧穿了,小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换开关管,换供电芯片,,查各引脚没有问题,上电,电流0.8,可是显卡供电没有出来,,,,大家说这款机子能不能改成集显

网友A:
原理上市可以改的   但是你能改的了嘛?这才是最重要的!

网友B:
你可以尝试把独显供电去掉试下

网友C:
换个CPU试试  供电壳子烧坏 百分之95以上CPU 也跟着挂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市可以改的   但是你能改的了嘛?这才是最重要的!

我就是改不了啊,才求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尝试把独显供电去掉试下

一会我试试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CPU试试  供电壳子烧坏 百分之95以上CPU 也跟着挂啦!

我的是显卡供电烧了

网友D:
PCB板都坏了,还修,厉害

网友E:
是不是CPU坏了   这种问题爱坏CPU

网友F:
要改你还要刷一个集显的BIOS

网友:
这种情况坏的多啊

网友G:
直接拆掉 显卡供电上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PCB板都坏了,还修,厉害

我没有修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CPU坏了   这种问题爱坏CPU

烧的是显卡供电,不是处理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改你还要刷一个集显的BIOS

我试了,不行啊,有没有准确一点的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拆掉 显卡供电上管试试

我的显卡就不出电压,出的话就可以用了

网友:
检查这个独显电压  好像是桥控制的   不要一味想着怎么改集显   还是在烧坏的电压上多查查

网友:
有很多机器可以改成集显看看图纸吧

网友:
你这个电脑估计悬了

网友:
理论上可以的吧,把独显数据和供电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