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显示请教下哈

楼主(2015-08-09):
机子LENOVOG400的笔记本
才开始的话屏幕有点闪屏
当时以为是屏幕坏了
就没管理它
后来用着用着就黑屏了
以为真是屏坏了
果断拆屏,换屏
换了之后还是不显示
结果又以为屏线坏了
果断买根屏线换上去
换上之后还不OK
就想到显卡坏了
果断外接笔记本,结果外接正常,但是屏幕就是不亮,也进步了桌面,请教如何整啊。[/color
]

网友:
请教下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啊,如果换显卡又不划算,修显卡又太贵了,而且显卡修了也用不了多久,请问如何弄,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的呀需要维修理论和经验实一步一步的做出正确的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很多种的呀需要维修理论和经验实一步一步的做出正确的判断

我已经替换过了,但就不知道哪里还没弄啊。

网友:
屏供电,和信号有没,高压条是不是好的,这问题要一步步检查

网友:
那应该就是显卡 了  。加焊下试下。

网友:
实地培训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