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20003待机偏高

楼主(2015-08-09):
联想C20003待机偏高,不触发,待机,0.052 无3V.5V。 保护隔离电路正常,3V 5V芯片无主供电,求助。。。。

网友A:
差下 是不是有短路的 3V 5V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差下 是不是有短路的 3V 5V

应该是 3V 5V芯片主供电只有2,4V

网友C:
这机器没图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 3V 5V芯片主供电只有2,4V

师傅教过 如果主供电不正常 就要查保护隔离电路。 电源接口到公共点输出是19V 但是后头就变成2,.4V了 不知道是哪里出了变化 是本来降压成这样 还是短路了 PQ38MOS管的S极是19V 但是D极就变成2.4V了 就郁闷这里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没图纸吗?

我用的G430图纸 版号是LA-4211P Rev:2A

网友:
就是这里PQ38馆子 G极 19V.  D极就是2。4V了

网友D:
保护隔离没有过呀,接着查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保护隔离没有过呀,接着查

我都查晕了 要不你加我QQ一起查

网友:
我查到就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查晕了 要不你加我QQ一起查

是不是查PO37和PQ38之间的线路芯片

网友B:
反正问题就查到这 这里的电压正好和3V5V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是一样的。。 我怀疑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个芯片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问题就查到这 这里的电压正好和3V5V供电芯片的主供电是一样的。。 我怀疑就是保护隔离电路有个芯片出 ...

会不会是其中一个出问题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G430图纸 版号是LA-4211P Rev:2A

楼主技术有待提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技术有待提高啊

必须提高 我原来一般都换板 这个是同行抱来的

网友F:
仁宝的隔保,即使大短电流也不会显现出来,你这应该还是隔保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仁宝的隔保,即使大短电流也不会显现出来,你这应该还是隔保问题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我都不知道怎么查了。。

感觉就是PQ38和PQ37之间

网友:
有木有闲点的大神 愿意提高自己带徒本领的 加1007210043 指导迷津

网友:
既然你说的这电压值,肯定保护隔离电路都没有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