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铭瑄G41主板的通病没开机诊断卡没有代码微热

楼主(2015-08-09):
铭瑄G41 ,3代主板全集成,开机不跑马,我是新手,请大神们赐点维修经验。下图为主板款式,我刚开始学修,很多不懂,有哪些地方说的不对的请大家指点,谢谢。

网友:
你要查所有供电正常不  有复位不

网友:
铭瑄的板子 你去搜一下它cpu芯片的PDF  确定了有EN 开启后看看是否有发出VRMPG到南桥,如果有3.3V 那你继续跑一下线路 经过一个贴片小MOS管和三极管,3v上拉发到南桥的 你看下是否有复位 如果没有 这个地方的可能性非常大 我修了好几片铭瑄都是这个故障 前提是无复位  有复位的话 也可以查一下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看电压正常不 ,那里不正常修那里,正常就刷BIOS 不是大师级别的就这样修,查电压  刷刷BI0S 打打桥

网友:
一步一步查先查各部位供电正常?

网友:
按楼上说的去做

网友:
这个板子南桥容易烧坏

网友:
G41问题就多了  引起不跑马的  问题就更多  你说要怎么说

网友:
先看供电,,再时钟,,在复位,,然后刷BIOS,,在不行换桥!!

网友:
先看看USB对地短路不,没个口都得测,看待机正常了没有

网友:
铭瑄的板子  我见过的是BIOS出问题得多            楼主还是讲一下你的主板是什么问题

网友:
我也有块这样的板子在放置中,估计先刷BIOS,在考虑南桥,我的思路,可惜没工具刷

网友:
杂牌的 板子不易修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修,不跑码最难修了

网友A:
建议你买本维修主板不是事儿,我看的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得很详细,上电时序什么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买本维修主板不是事儿,我看的就是这本书,里面讲得很详细,上电时序什么的,

大哥  您知道那本书哪里有吗 我们这里没有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哥  您知道那本书哪里有吗 我们这里没有卖的

淘宝网上卖得有,你搜下,书名,

网友C:
安上电时序来,查供电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淘宝网上卖得有,你搜下,书名,

我就在【迅维】买了一本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不知道好不好学  您感觉如何大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安上电时序来,查供电先了

好  的  只是我基础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在【迅维】买了一本笔记本电脑维修不是事,不知道好不好学  您感觉如何大哥

里面比较通俗易懂,你看书,再看论坛里的贴子,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  的  只是我基础不好

基础只有多看书了,看有复位了没有,假如复位有了一般供电就出来了

网友:
供电始终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