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7 +3VS短路有什么办法快速查到是哪个元件坏了

楼主(2015-08-09):
如题,一台DELL 1427的笔记本+3VS短路,有什么办法快速查到是哪个元件坏了?

网友:
查电路图,牵连到很多地方,找起来头痛啊

网友:
能看到是最快速了,能摸到也挺快!

网友:
我想烧鸡试试,多少V烧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好。学习了。。谢谢

又来灌水,不许灌水

网友:
烧鸡是做好的 ,,,,,,也要看火候 ,,,

网友:
烧鸡大法   你懂得

网友:
烧鸡最快了,哪里短路烧哪里,不要超过短路点所需的最高电压。一般从0V电压开始慢慢上调,电流达到1A左右就能摸出哪里发烫。

网友:
V最开始调到最低  A数 2A就可以  接上主板3V短路之后  V数慢慢往上调  。。。然后。。。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摸。。。。。俺的思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