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屏裂能显,换触摸,拆机竟忘了关机

楼主(2015-08-09):
也不知道是不是山寨三星,屏裂了能显示,手摸屏很平滑没裂开的感觉,是触摸外屏坏吗,没看见一颗螺丝,怎么拆开它呢,好像指甲都伸不进啊,不会有胶要加热吸盘拉吧,望高手指导一下

拆开了,让大家看看,也不清楚那个是触摸屏的排线

下图这个排线怎么也拉不出来,火大用力一拉,连左边的黑色的塑料柱子一起下来了,仔细看是用胶粘在屏上面的,粘接处是一张标签纸,肯定是个没用的装饰物。

好 卸下3颗螺丝,总算可拿下主板了,突然想起我拆开时忘了关机,心里有点凉。马上卸下电池,接好排线,再焊上电池线,开机。老天保佑还是能亮机。这机器共三根排线,一根估计是山寨仿真装饰品,另外两根大点的屏线究竟哪根是触摸屏的分不清

网友:
加热以后   翘玻璃吧

网友:
有些用吹风机  吹屏,就能取下屏幕

网友:
把后盖弄掉  拆掉触摸屏的线  再加热触摸屏 吹得有些烫手了就可以开搞了

网友:
触摸屏坏了,换触摸,加热触摸屏边缘 用东西撬开,切记别弄坏内屏了,

网友:
我觉得还是要打开的   肯定有螺丝  隐藏着的
要么后盖可以撬开的

网友:
山寨的就是那个触摸屏不好找啊

网友:
这一种淘宝上很多这种触屏。我换过不下10片

网友:
淘宝上没有三星楼logo

网友:
应该要用吸盘

网友:
   假三星,全志芯片组,真三星是总成。   这种触摸不好找,一样的触摸换上都不一定能用,必须重新刷驱动

网友:
很暴力拆机。。。。。。。。。。。。。

网友:
不关机的话,应该影响不大的啊

网友:
路过,好好学习了一下,赚点疾风

网友:
不关机  拆触摸屏一般没什么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