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5-08-09):
一台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略微发红5秒钟颜色正常,过1-2分钟画面开始闪,不是黑屏,只是略微有点黑那种闪,过1分钟左右就正常,热开机很正常,只有冷开机才会出现以上现象。是灯管还是高压部分出问题了,请大家帮判断一下谢谢。
液晶显示器

网友:
灯管的问题较大

网友:
有的显示器高压板坏也会这样

网友:
微红 先排除灯管吧

网友:
肯定是灯管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嘛 换了就好了

网友:
接试机用灯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