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手机主板上面的铁盖子怎么处理。有图

楼主(2015-08-09):
手机无限重启,怀疑BGA芯片虚焊。。但是拆开看了一下,芯片在铁片下面。铁片是焊在主板上的,焊点很多。。。。。。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啊?

网友:
风枪沿边吹

网友:
感谢。。。我来去处理看看。

网友:
用风枪沿边框吹, 用镊子慢慢撬

网友:
  先加锡再用风枪吹

网友:
用风枪沿边框吹, 用镊子慢慢撬,小心碰到里面的元器件,

网友:
烙铁加锡后,用风枪吹

网友:
风枪伺候  小心温度哦

网友:
可以拿下来的

网友:
用热风枪吹,一两分钟后,用镊子拿起来就行了。

网友(2015-09-14):
风枪温度280 ,吹30秒,用镊子夹走

网友:
一看你就不会维修手机,这哪里是虚焊。手机问题可以咨询我

网友:
那会是什么问题,楼上卖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