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掉电

楼主(2015-08-09):
这个板子是 昂达 魔剑A790G
插12v掉电  不插不掉
12没有对地
上不上CPU一样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没有测 是不是12v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 是不是12v短路了

12没对地啊。。。。就是没短路的意思

网友:
对地打下阻值 ,没有短的话 找个CPU 芯片换下

网友:
电源IC那边的问题

网友:
有的场馆 坏的不是那么严重,,量不出来都换了试试

网友:
换换电源IC!!看看CPU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前提是ic芯片和场管都检测正常就可以拆电容量量

网友:
先查查电源IC的工作条件吧,EN,VCC,VID组合

网友:
电路保护了,CPU供电应该还是有短路的

网友:
掉电后还能不能触发,不拔电源的情况下?

网友:
看掉电后还能不能触发

网友:
用电流表烧鸡试试

网友:
一般先换管子,再换IC

网友:
谢谢大家 这么热心

掉电修好了
又不工作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81908-1-1.html

网友B:
不工作,没跑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工作,没跑马?

嗯没跑 是0

网友:
换CPU供电ok

网友:
cpu供电芯片查查看

网友:
是不是12v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