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5430超级密码怎么解呀

楼主(2015-08-09):
机器号 4L33BW1-1D3B谁给帮个忙解下 给RMB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连ec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不是连ec上的

不知道呀  不知道在哪个里面

网友:
这么没人给说下  高手指点下呀

网友B:
看有密码芯片没有,如果有就要刷它了,如果是在BIOS里那就刷BIOS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有密码芯片没有,如果有就要刷它了,如果是在BIOS里那就刷BIOS就可以了

哪个是密码芯片

网友:
貌似不好解啊

网友:
这个问题 你可以直接问月饼老师就行啦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超级密码是什么

网友:
刷密码芯片就好了
应该是一个小8脚

网友:
忘了回复  给DELL售后打电话    解决了  以后DELL超级密码 可以直接给DELL打电话  他就给你解决    一上午时间吧就搞定

网友:
DELL 的这个机器好像也有密码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