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电脑 不定时死机 不是假死机 各位遇到过吗

楼主(2015-08-09):
配置如下
华擎FM2A88X大板
金士顿4G1600 行货
CPU A8-7500 散
电源 航嘉睿智300DS 额定功率200W
硬盘 希捷500G
主板换过 电源换过 大功率的电源也换过 内存换过  硬盘换过  就是CPU 没换过  更新过显卡驱动 系统win7 64位gho 又是看电影卡死  又是打网页卡死 时间不一定什么时候  卡死后硬盘灯不亮  风扇正常转  我装两套一样的配置  故障是一样的  一套时机械硬盘 一套是固态硬盘  求助各位了 是系统引起 还是硬件引起  我都蒙了

网友A:
电源能用大点的么

网友:
我遇到过英特尔的I3华硕主板,不是硬件问题,后来换了WIN8好了。就是看电影会死机。其他时候不会,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情况

网友:
楼主,如果你显卡驱动没装对会出现打开网页看电影卡死,然后重启 的现像。用个精灵装个驱动吧。或者用主板自带的光盘装也好。试试吧

网友:
要换的这些配件不要是同一个品牌,组装机,怕兼容问题

网友:
AMD 货各种问题 果断不卖

网友:
我最近装了很多机器都是这个问题,假死机,很卡,不知道怎么回事,郁闷 啊,

网友:
搞维修的都知道,AMD故障多多,CPU的故障率也挺高,为了自己以后省心,还是装INTEL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源能用大点的么

电源我换大的了  还是一样啊

网友:
可能是CPU的核显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源我换大的了  还是一样啊

换win8.1 一试 (什么都换了,还是换系统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521-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win8.1 一试 (什么都换了,还是换系统吧)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53521-1-1.html

他玩的传奇游戏 不知道支不支持8.1啊  我想过了 再不行就得安装8.1了

网友:
我一直用 INTEL处理器  和技嘉主板 从没出过问题

网友:
换个其他的系统试下吧

网友:
神奇的问题 不知道如何帮你  换cpu试试

网友:
都换差不多啦,不是还有U没有换吗,不定一换就好了

网友:
换个WIN10试试

网友:
果断地换CPU

网友D(2015-09-17):
本人碰到过  也解决了 说起来 就是 CPU 集显的问题......AMD CPU 质量不过关 ,
解决方法:加一块独立显卡  解决问题  再也不卡不死了

网友E:
换大功率电源换的是航嘉长城这类的大牌子么?  别是虚标的。  内存硬盘换过还是原来的牌子么?  硬盘没事  但内存极少数情况下真的出现不兼容  换个牌子的试试

网友:
AMD的CPU装机有可能出问题。所以建议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本人碰到过  也解决了 说起来 就是 CPU 集显的问题......AMD CPU 质量不过关 ,
解决方法:加一块独立显卡 ...

应该是集显和主板不兼容  换成A5主板问题解决  谢谢回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大功率电源换的是航嘉长城这类的大牌子么?  别是虚标的。  内存硬盘换过还是原来的牌子么?  硬盘没事   ...

应该是集显和主板不兼容  换成A5主板问题解决  谢谢回复了

网友:
应该是集显和主板不兼容  换成A5主板问题解决  谢谢回复了

网友:
换个系统再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