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8-09):
联想Y480不认显,设备管理器里面认不到独立显卡,不知道怎么下手啊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安装系统看看

好的.我试试先

网友:
不行,还是老样子

网友B:
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供电,时钟,CPU的显卡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是否都正常,供电,时钟,CPU的显卡模块的条件是否正常

好像很复杂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