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师傅好求助一下:改万能驱动板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跳3. ...
各位师傅好求助一下:改万能驱动板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跳3.3V还是5V

楼主(2015-08-09):
各位师傅好:
求助一下:
1.改万能驱动板的时候我怎么知道跳3.3V还是5V,我怎么才知道屏供电是几V的?
2.还有有个颖问万能驱动板上的屏线接口 是不是双8 双6 单8 单6都可以接 关键是看屏接口是不是的来
单8排线错接双8屏会烧不来? 问的有点多哈!
求助

网友:
1:凭经验,一般来说。15寸以下的屏是3.3V屏供电 17寸3.3V和5V都可能有。19寸的液晶屏一般是5V。
2:查屏的规格书(PDF文件)。得到精确的屏的供电。但要求屏型号的一定要一样的才行。
3:常规的屏一般来说不是3.3V就是5V。不行就先跳3.3V。再跳5V.(可避免烧屏又能判断出电压)

网友:
不常见屏接口的 就查规格书, 常见的 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