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笔记本温度都高大家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5-08-09):
一般就改风扇,垫铜片,清灰 。。。如CPU温度高该怎么搞???换么

网友:
换散热系统

网友:
改风扇,垫铜片,清灰,是CPU问题就只有换

网友:
换散热片,,,包好

网友:
没什么好办法,开起空调用

网友A:
有的I3 I5的机器鲁大师测温度就是高,各种办法无用。感觉像是鲁大师虚假报告,卸掉鲁大师不去管他也没几个返修的。

网友:
换个CPU试试把

网友:
不要太相信鲁大妈的虚假报告 开机用上一下 重启进BIOS里面看看有没有温度检测 温高不高

网友:
你说的高是多高 能不能正常使用
这个是关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I3 I5的机器鲁大师测温度就是高,各种办法无用。感觉像是鲁大师虚假报告,卸掉鲁大师不去管他也没几个 ...

非常同意 我自己用的戴尔E6230CPU温度高   只要不掉电就行

网友:
CPU温度高还好说,但显卡的温度就不能高了

网友:
我师傅说华硕机器狂转刷BIOS能好,还说他以前刷了30个,我也是醉了,今天让我继续刷另一个机器,标价五十个必好,我去,我不修了,五十个,焊盘都能磨没了

网友:
鲁大师不可全信,上次我同事用鲁大师测试机器,我们换了i5的CPU,鲁大师居然检测是i3的,

网友:
加铜片铜管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是风扇改常转

网友:
有的是CPU问题

网友:
只要不断电死机就OK

网友:
有时候鲁大师也不能全信

网友:
一般看风扇正常不正常,然后是散热系统

网友:
铜片 硅胶 清灰 散热器本身(这个比较少)风扇改长转

网友:
这还能有什么高的。要高的话就加水冷。台式的水冷,一定高大上,但不知机子是什么样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