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求助,米3移动板,触摸不能用,供电正常

楼主(2015-08-09):
玩的好好的,没电去充电,不充电,关机后无限重启不进系统,换电池后,开机正常,触摸不能用,能充电,换屏触摸还是不能用,测试触摸供电电压正常,触摸排线供电也正常,求大神

网友:
触摸芯片,可能有问题了

网友:
不是芯片问题,换个屏还不能用,机子没进过水,没碰,突然的充不进电,关机后无限启动,换了个电池开机触摸不能用

网友:
不是触摸芯片问题,换个屏还不能用,无进水,突然的不能充电了,关机无限重启不进系统,换电池后触摸不能用,能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