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D,REV.4.1不亮到开机慢

楼主(2015-08-09):
废话 不多说了,直奔主题! 如图,K43SD,全新没动过的主板,接屏不亮,目测发现屏线接口旁烧了, 是19V供电烧断了,量断开的两端没发现短路,飞线将两连接回去!各电感也没短,但量到网卡坏了,AR8151-B,没这型号的,找了个AR8152-B的代换上去!接屏,待机0.01,触发,经测试每次足足等了28秒左右才显示!进系统测声音跟有线都可以!以为是BIOS问题,刷了一个还是28秒左右才显示!是正常吗?华硕本人修得少,有人遇过开机慢的问题吗,给点意见!《CPU跟内存都换过的》

网友A:
不太正常,没那么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太正常,没那么慢的

应该是有问题,但查不出是什么问题,都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B:
还是外设问题,

网友:
把网卡拆了,再试

网友C:
二十多秒不正常,以前修过一台,是USB,3.0 哪里有个bios,刷了就可以了,就是忘了机器是啥型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外设问题,

已经没外设了,都是裸板测试的

网友:
试过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二十多秒不正常,以前修过一台,是USB,3.0 哪里有个bios,刷了就可以了,就是忘了机器是啥型号了

真的吗,3.0 USB接口旁是有小BIOS,难道是它?

网友:
拆了全部外设看看吧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ASUS的机器还是挺不好修的

网友E:
28秒才显示肯定不正常了,楼主细心观察看看

网友:
测南桥,会有惊喜的。

网友:
肯定是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ASUS的机器还是挺不好修的

就是主板一点 标识都没有,有图纸也修死人啊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28秒才显示肯定不正常了,楼主细心观察看看

真心不好看啊,一点标识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好了分享一下啊

正在研究当中

网友:
到现在有木有结果了啊?!量COMS电池电压多少啊?

网友:
asus 机器要什么没什么 好烦的

网友:
华硕的机子真的烦,好几台都是可以开机说是不显示

网友:
你刷了bios了吧才开机慢

网友:
BIOS不对也会这样

网友:
这种真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asus电脑修起来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