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内存的DDR3_RESET是产生条件?

楼主(2015-08-09):
RT,现在修到一块盈通G41的板子,档D3、D5,偶尔跑过。

所有供电都正常,只有ddr3的reset无电压

我们知道内存的DDR3_RESET是北桥发出给内存的,现在请问下时序问题,内存的DDR3_RESET一般是在运行到什么时候才出的?南桥发出pltrst给北桥后北桥再发出的吗?还是怎么样的?请高手指教下。

网友:
G41啊,,刷下BIOS,,看看行不??看看内存工作条件稳定不??都好了就换南桥!!G41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很蹊跷。居然是coms电池接触不良,清理了触点,加强了弹片弹力就解决了这个问题,开关机测试了10多次,次次都跑FF了

不明就理,请高手指教下,这个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