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 DELL 5460 不充电

楼主(2015-08-09):
今天接到一台Dell 5460 现象不充电 但能检测到电池电量 也显示正在充电
可就是一直显示在60% 而且一拔适配器就掉电
根据故障现象 直接示波器测电感后端 一测没波  接着前端 我去 有波  打电感二极体值
不得了 对地了  视线转移到旁边的滤波电容 秒杀了 呵呵 由于是现场快修 没好意思 修一下拍张照片

就是这个电容 多给加点分吧 没分下图纸怎么发帖啊 是吧

网友:
厉害。。。。。

泉泉哥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是测量出来的么

网友A:
怎么知道那个电容引起的?有什么特殊的特征吗?电容烫手、电容破损、电容变色?也不说清楚?不过这样的现象没有遇见过呢?!

网友B:
应该是看到电容烧坏了 不然怎么说视线呢

网友:
这个不好查啊

网友:
DELL的板子电容坏的多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怎么知道那个电容引起的?有什么特殊的特征吗?电容烫手、电容破损、电容变色?也不说清楚?不过这样的现象 ...

电容坏 我都是看出来的  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看到电容烧坏了 不然怎么说视线呢

电容碎了  有一点点裂纹

网友:
  要细心才能看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碎了  有一点点裂纹

有裂痕 还是烧坏了啊

网友:
电容有裂纹我也遇到过。

网友:
DELL的要原装充电器彩可以充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坏 我都是看出来的  呵呵

看出来的额?楼主好眼力

网友:
楼主这火眼睛睛

网友:
楼主 到底你是这么测出来的啊

网友:
充电电路可不怎么好修,想这么简单的楼主也算是捡到死耗子了!(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呼吁发帖设置权限)

网友:
学习了
我一直看不出来,师傅不让动烙铁让先看,不严重的还就看不出来

网友:
看多了就好了

网友:
这个电容坏得也太明显了吧,捡钱了

网友:
秒杀的感觉很爽吧,我遇到一台用U盘启动到了选择菜单页面就提示内核命令行,要输出什么命令,不知道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碎了 有一点点裂纹
喔,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