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IH61MC-Q3插电自动开机

楼主(2015-08-09):
              经客户描述说电脑用刚才用的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关机了,在开机就点不亮而且一插电就自动开机。拿到手上我第一个怀疑是不是BIOS程序损坏。于是把BIOS芯片取下刷了个程序,插电也不再自动开机。机器也点的亮,就交差。自从刷好后没几天客户又来了,还是老样子。再取下来刷个程序,又好了。没两天有不行,再跟客户聊天得知每次摸音响有种静电打手。我就在怀疑是不是静电大了导致BIOS程序出问题,于是要客户接根地线。客户说回去没问题,但是第二天起床再开机又不行了。所以来请教各位怎么处理

网友:
还是具体查查IO的工作条件吧?怀疑IO有问题

网友:
查一查IO吧。如果IO坏了 这机器电源也多半是坏了 我遇到过几次,IO坏了  换了就好 拿回去用上几天有来了,结果一查IO又坏了,换了电源后就一直没拿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