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PCSB MBX-237 报CPU温度高 已解决

楼主(2015-08-09):
VPCSB  MBX-237  报CPU温度高,风扇狂转会关机,实测并不高,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换DC板没有,换DC板连接线也没用,换了主板温度会好点,但还是高温用鲁大师测试温度90度,但是不会自动关机。排除散热器故障,直接用两个大散热板贴在CPU和显卡上,还是一样,风扇用示波器检测返馈有波形确定也是好的,不知道大家修这机器温度会不会高。

网友:
刷个bios   不行就是温控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查下温控电路看看

网友:
楼主怎么修好了

网友:
修好了   能否把结果告诉下大家    这样可以让大家都参考下

网友(2015-09-23):
楼主修好了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啊 掉电啊

网友:
估计楼主没搞定吧

网友:
我的不开机前

网友:
楼主这个是哪儿的问题呀。

网友:
来吊胃口来了

网友:
也没见解决方法

网友:
除尘就好了?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没见楼主发解决方法啊。大家都是来取经的

网友(2015-10-25):
解决的方案呢?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