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at Well

楼主(2015-08-09):
指示灯开关正常,屏上就是不显示。不过隐隐约约可以看到屏有动静 换过驱动板还是不行 急求
不显示

网友:
长城什么型号和什么屏?

网友:
是LED的还是 LCD的 应该是升压电路问题

网友:
可能是暗屏,检测灯管和升压板

网友:
这跟驱动板有关系吗?测试下灯管和高压吧

网友:
屏上隐约有动静,那就考虑是不是LCE 或者LED灯条

网友:
测试下灯管看是否好坏 还有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