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_7714 主板

楼主(2015-08-09):
这几天修着一块板子MS7714的板子 跑D5 89 BOIS 刷了 内存插CUP近的第一条插槽会烧CPU电源芯片 为什么会这样 谢谢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cpu
芯片

网友:
换内存槽看看

网友:
内存换了 还是一样的 内存的基准 终结 还有两个3.3都有

网友(2015-12-06):
现砋板子修好了吗?

网友:
内存或槽有那有短路吧

网友(2016-03-09):
我也有一块这种主板 修不好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开机 跑了码的但是很快跑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