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C462A--ISL6251A 充电一会就停止 问题

楼主(2015-08-09):
修到一个昭阳C462A 版号LA-3781,最开始是不充电,PU4的24脚DCIN无电压,1脚的VDD也没有。DCIN是从PQ42转来的。PQ42的1脚就有18V,但是24脚没有直接连根线,能充电了。1脚的VDD也有5V .但是冲了两分钟左右就不充电了,直接把AC断开了。PACIN被拉低了,公共端只有10V电池电压了。ACOFF也变成3.3V,但是ACIN也有3.3V。无意中看到论坛上有人说BATT_OVP不能超过1.6V 。正常是1.45V。就是PR75阻值变成了260K左右了。我这个主板也是260K左右了。但是BATT_OVP的电压没有过1.6v只有1.1几V。为什么也是这样的问题。没懂 。有高手能解释下吗?还有就是我不装PQ11放电这个管子,电池也能放电?

网友:
也有可能上家做了手脚,换掉能修好就行了!(为了行业健康发展呼吁发帖设置权限)

网友:
是的  有可能做手脚

网友:
ISL6251  印象中 修的不多、

网友A:
我现在搞得也是这个问题,没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搞得也是这个问题,没头绪了

你看下是不是PR75阻值变小了,我的就是PR75阻值变成260K了,要取下来量

网友:
时间太长了,客户不搞了

网友B:
           是不是MOS管有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MOS管有问题了

我的就是PR75阻值变成260K了

网友:
好复杂的问题

网友:
这种是阻值变小使比较器失效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