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体机daoqudmb6do 无三五伏待机

楼主(2015-08-09):
我现在有款联想一体机无3 5V待机,不能触发, EC待机条件正常, 换过待机芯片,刷过EC bios ,南桥BIOS,无图纸,求大神指点 急 急

网友:
补充下,待机芯片20 DE没有数据手册 !!

网友:
把待机芯片一换  基本有戏

网友:
换过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查开关有电压没有,EC是否收到开关的信号,RSMAST是否正常发出,EC是否发信号给南桥这些都有查呀

网友:
先公共再EN然后才是待机Alw电压

网友:
这个东西好修吧,又不是华硕,华硕的可能就麻烦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 , 现在我可能忽略一点, 待机3 5v是触发前有还是需要触发后才会有,多谢各位拉  明天触发试下 !

网友A:
应该是有的,只是待机时没给到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有的,只是待机时没给到南桥

谢谢  是有 只是5V电压偏低  我再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