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P43T 自动上电维修

楼主(2015-08-09):
P5P43T 自动上电,上电后测各项电压正常,有时钟,,直接换IO旁边的排组就行了

红线标的那个

补充内容 (2015-8-10 09:31):
图片放大,在Exp字母下面的排阻,当时画时,线用的太细了。

网友A:
兄弟你修的是华硕的板子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修的是华硕的板子吗?

P5P43T型号都在这里呢

网友B:
我这也有个板子,已开排插就开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也有个板子,已开排插就开机

可以测一下,看看跟我的问题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一下,看看跟我的问题可一样。。

我开始还以为是电池没电了呢,换了还一样

网友D:
看的不甚清楚位置,不过,分析过程似乎少些,不知是否通病

网友:
华硕822排阻问题很常见  仔细一点都可以维修好

网友:
感谢分享,兄弟的红色线可是真隐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测一下,看看跟我的问题可一样。。

可能是排阻坏直接拉低了开关电压

网友:
红线何在。。呵呵,不过那地方也没太多东西,大家都懂得

网友:
左上角第一个吧,华硕的主板822太给力了,有时能让你修到头晕

网友:
下次遇到   秒杀

网友E:
红线看不到,822吗?

网友F:
这个拆排阻是什么原理,是排阻阻值变大了还是,下拉了PSON呢

网友:
我也块这样的板故障一样也是换排阻

网友:
华硕的通病来着吧。

网友:
原来是PWRBTN经822上拉3VSB惹的祸!楼主给力!华硕更给力!

网友:
引用 网友E:
红线看不到,822吗?

是822。。。。。。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拆排阻是什么原理,是排阻阻值变大了还是,下拉了PSON呢

排阻变质了, 是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不甚清楚位置,不过,分析过程似乎少些,不知是否通病

把图片放大,看IO位置,,,过程懒的写了。。省的人看的头疼

网友:
华硕的板子……

网友:
IO到绿线的  822?

网友:
不是,应该是开关针到IO芯片对应引脚的。

网友G:
兄弟的红色线真隐秘找了好久未找到,放大后找到了822电阻

网友H:
楼主能说下原理不,小白中, 不太明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能说下原理不,小白中, 不太明白

电阻变质,直接把PS-ON接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兄弟的红色线真隐秘找了好久未找到,放大后找到了822电阻

当时画的时候,线太细了。。。

网友:
又是华硕的822   哎  华硕 用的什么  牌子电阻呀 这么给力 !

网友:
通病么。怎么判断一排的电阻引起的。。这样修也挺累。。

网友:
阻值偏大还是怎么搞得

网友:
这个排阻应该是连接PSON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阻变质,直接把PS-ON接低了。。。

嗯,相当与PSON信号工作得不到5V上拉。

网友:
上拉 822 我就喜欢华硕。。。。

网友:
822么、。 都懂、。

网友:
红线太细了吧  我拿放大镜才看到

网友:
修过类似问题,不过是不通电。rsmrst 上拉822  有问题造成的

网友:
华硕的822确实是主板杀手啊,很多问题都出在822上

网友:
遇到跟你一样的问题   看到你的贴真的给秒了  哈哈

网友:
到现在还没有修道过华硕的822   表示惭愧 啊!

网友:
PSON拉低了就直通车 有显示吗

网友I(2015-10-28):
自动上电后能正常显示吗

网友:
不仔细看真没发现红线标出的822

网友:
引用 网友I:
自动上电后能正常显示吗

可以正常亮机,就能正常显示。

网友J:
我想问下测各个供电电压必须得主板触发才能测吧?。。。

网友:
华硕的料板822都拆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想问下测各个供电电压必须得主板触发才能测吧?。。。

是的,必须需要主板触发才能测量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