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可以换吗

楼主(2015-08-09):
今天修了一台显示器白屏加闪黑(有时可以正常),白屏是屏线的问题,已解决。
闪黑是高压条的变压器的问题,变压器发出声音时有闪黑现象,不发声音时正常(闪黑掉以后也就没声音了)。
那么问题来了,我想换变压器请问这两个可以吗?
换变压器有什么要求?

网友:
可以换。的

网友:
要找型号一样的

网友:
一个是SPW-060一个是SPW-078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容易坏吧

碰到好多变压器有声音的都坏了。即使可以用也用不长。

网友B:
换什么啊···直接改啦。安全又耐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什么啊···直接改啦。安全又耐久

改了以后不好装机,先让大家支个招,实在不行在改。

网友C:
这有什么不能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有什么不能换的

左边变压器六脚有四个铜线,右边的变压器六脚只有两个铜线,这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
变压器有初级和次级,你要找对输入和输出的电压

网友:
好像脚定义都不一样吧

网友:
可以换 多了  有时用旧板子上的都行

网友:
我师傅不同意换,说用不长,风险大。只有改了,装了没一小时也得有半小时了。

网友:
如果有型号一样的可以换的,不然考虑换板啊。

网友:
脚一样就可以,线也要一样

网友:
好像一样的就可以换

网友:
最好不要换,风险很大,直接换板!

网友:
最好是找个高压条 改装一下  我昨天也改了一下 花了二十多分钟 还要安装在机器里面 麻烦  但是也没办法  要不你找个相同的旧板子 拆下来换。

网友:
可以换的,。。但是要一模一样的。。。

网友:
我看换上不行 找线序一样的才行

网友D:
路过 加分
dadaniao101
小心斑竹禁言.......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路过 加分
小心斑竹禁言.......

网友:
改装返修故障率低,维修易发再次故障

网友:
绕的匝数不一样的话 外观一样 是不能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