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A77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5-08-09):
主板不触发有很多问题,我所说的这一种是断线造成的
昂达A770+不触发,先测IO-72脚跟控制的三极管可通

如果相通,下面的不用看了,跟我的问题不一样,不通就是断线了。。
跑线路

测72脚跟图中所标的线可通,相通接着跑线路,不通反方向跑电路

再测图中方框中的线可通,我的是这根线断了,所以触发不了..
如是相通,下面的线路100%有断的。。
找到断线,补好,触发上电跑码。。。。

网友:
LZ经验了得啊

网友A:
观察力真好,这里断线的是不是绿线电压测试点到三极管C级中间相连位置?

网友:
你太帅了  线路断了 图片发的一目了然  对新手很大帮助。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观察力真好,这里断线的是不是绿线电压测试点到三极管C级中间相连位置?

72脚到三极的控制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72脚到三极的控制极

这个三极管作用是不是开关控制绿线电压拉低的?

网友:
是我    直接报废   我这里有二手的

网友:
好眼力  学习了

网友C:
这板子这么容易断线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三极管作用是不是开关控制绿线电压拉低的?

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板子这么容易断线啊

是的,碰到过几块了。。。。

网友:
昂达的主板图纸没门!供电与信号就只有拆着跑!

网友:
好眼力 技术不错

网友:
我发现  搞这行的  眼力真是牛X  就像我师傅一样,哪个地方断线了,或者电阻氧化,电容裂了个小口子,一眼就看到,告诉我是哪个  我还得盯半天才看出来!

网友:
现在搞维修,好多机子都没有图纸,修起来好困难。

网友:
我遇到过的IO拉低绿线,可绿线一直为高,直接飞过去搞定了,

网友:
像这种牌子的主板 因为没有图纸 最好修的部分也就算是 触发,毕竟io的引脚定义都差不多

网友:
楼主好眼力,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不触发,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可以,维修的基本功还可以,主要是跑线路哦

网友:
PSON 没有被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