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工作过

楼主(2015-08-09):
主板是昂达的
现在是不工作 之前是12V掉电修好后不工作 了
这是桥的电压吧?
场管 有输入没输出

芯片是p6103s8 只有俩个脚又电压 其他都无电压
是不是芯片坏了  有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求大神解决

网友:
没材料这么修啊……

网友A:
这个IC没有代换的 而且这个IC很多板子上面可以拆的到的 。 换了不行的话 就找我  我告诉你问题所在

网友:
哎 新开的店  旧板子不到10个 看来是修不了了。。。。。。

网友:
如果时间充裕可以在TB上买呀

网友:
就收50元  买回来 不知道能好不能。。。。

网友:
是UP6103SB吧。。。。查一下VCC和开启电压啊。

网友B:
那个,其他供电有吗,AMD的应该先有CPU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其他供电有吗,AMD的应该先有CPU供电的

有的 其他正常

网友C:
EN呢? 芯片的主供电是有了  没开启怎么控制G极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N呢? 芯片的主供电是有了  没开启怎么控制G极呢?

别的都没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其他供电有吗,AMD的应该先有CPU供电的

AMD的应该先有2.5V的VDDA供电,才有CPU供电的!

网友:
V星的775主板。  很多6103 、    显卡上也有,,  V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没有代换的 而且这个IC很多板子上面可以拆的到的 。 换了不行的话 就找我  我告诉你问题所在

你还不如一次和他说完,我们也学下

网友:
只有买零件了,,,。

网友:
好像得测下七脚开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没有代换的 而且这个IC很多板子上面可以拆的到的 。 换了不行的话 就找我  我告诉你问题所在

换了 还是不行  求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IC没有代换的 而且这个IC很多板子上面可以拆的到的 。 换了不行的话 就找我  我告诉你问题所在

 还要分2次讲。。。

网友:
换了6103S8还是无电压吗。 CPU有电压的话 就是PQ14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