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
换LED灯条后,为什么灯关不掉呢,

楼主(2015-08-09):
手上有一台  现在E代的显示器,LED灯条坏了,我换了一根上去,两条线是灯条,可是换上去,开关灯管都是亮的,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啊,我的也是换了灯条后一直亮着,不受开关控制,没有搞明白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控制信号线掉了

网友:
飞过个开关信号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控制信号线掉了

怎么飞, 开关电压信号都可以正常开关呀,但是高压板上的12V一直都是有的,所以灯光才一直亮,不懂这么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啊,我的也是换了灯条后一直亮着,不受开关控制,没有搞明白

控制信号都是正常的,开高电位5V ,管Ov

网友:
开关和亮度调整是不是没接对

网友:
不会开关接错了吧

网友:
不会是开关信号线没接对吧

网友:
控制信号坏了

网友:
什么问题没搞明白

网友:
是不是你的控制飞错了

网友:
都是6个模块的灯条吗

网友:
没碰到过  我换过好几个都可以

网友:
是不是开关控制没搞好

网友:
开关控制不对

网友:
接来自驱动板的ON/OFF

网友:
开关信号没找对吧??????、

网友:
我觉得是  LED 升压板 问题,你买的有问题

网友:
找个可以受开关控制的信号点 ,有的机器改不了 我就把那个开机信号接到屏供电上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开机的时候背光先亮,会看到白屏在现实

网友:
看了,可能是灯条不匹配,换个通用恒流源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