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焊盘坏掉求高手飞线

楼主(2015-08-09):
一台b460的笔记本不开机   ec焊盘让我弄坏了 却高手飞线解决

网友:
坏了几根  可以查图纸,在电阻  电容那儿飞线

网友:
EC线不是很难飞啊

网友:
如果有图纸,很好办,没有图纸那就要自己跑线

网友:
楼主能发个图看看吗?

网友:
线断是内线还是外线,内线就复杂多了,焊工要好的才能接了,要不只能我别的地方飞线

网友:
要外线断用小点的烙头用细包线就接,内线断要补细小的线,用热风枪吹上,拖焊时断线脚别拖到,这样会连线。

网友:
见意还是用吸锡线内细小的那线用,吸锡线是用上百条细小的线编制成,你就解编用里面细小的纯铜线用,很好用。

网友:
只有一两条就飞起的就行,相连的地方比较好找。多的话就要加绿油,能加马。

网友:
有图纸不难飞线的啊

网友:
EC 还是比较好飞线的

网友:
太高深了,不懂

网友:
图纸有的话或许还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