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伏12安时电动车充电器不能工作了?

楼主(2015-08-09):
如图所示充电的时候,下雨了听到嘭的一声就没电源指示了,我已对图示12的元件做了更换,但还是没有电源指示。

网友:
今天我的电动车在上坡的时候,碰了一下就像断了电一样开不起来了

网友:
看下开关管坏没,只换件怎么行

网友:
保险什么的 都测下  这种就好弄了

网友:
要仔细检查原件,有坏的没更换

网友:
保险看过了没事

网友:
大家的经验要告我,谢谢

网友:
主要学习一下方法,东东不算贵的

网友:
绝对是雨水导致的短路烧毁了某个部件或者线路,可能性太多了,实在是没办法一个一个告诉你……送修吧,或者重新买一个也不是很贵的。

网友(2015-09-10):
看你这个板样:应当查一下最容易损坏的左边的开关管是否损坏,右边(低压)的稳压器件或输出部分元件是否短路。如果右边电路没问题,左开关管没坏,检查左边起振的回路。通常会是开关管坏了

网友:
直接买一个新的吧,手头没配件的话,维修起来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