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 g480 开机不显 电流0.8徘徊

楼主(2015-08-09):
今天接到一台lenovo g580的本本,客户那来说开不了机 。 上电试了一下 电流1.几徘徊就是不显示 心想可能是显卡,然而客户还有事就先放着了 于是拆机 先换了条内存 不行 ,就用风枪加热了下 结果还是一样 没变化 。就跑论坛里看看 没有修过的 ,于是刷了个bios 还是不行 就是没想到换cpu  然后 高了一天 今天中午 想着换个u试试 还别说 还正是u的问题  再次 跟你们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如果觉得可以就请给我加加分 不要喷我就行 谢谢啦

网友:
CPU 坏的很少见

网友:
三代U坏挺多的

网友:
第一次看见  没修到过CPU坏的

网友:
没修到过CPU坏的

网友:
现在板载的CPU多了以后恐怕没得修了

网友:
楼主是480  黄还是580?我的一台480现象一样  cpu坏了吗?搞了几次显卡 现象依旧

网友:
运气好而已,

网友:
跑马没有啊

网友:
这种二代三代的U容易坏。

网友:
少见 就CPU坏的

网友(2015-09-24):
你的是开机不显,,但外接怎么样啊,我的电流和你的差不多,但外接有显,加焊显卡,换BIOS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