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Y481C充电灯亮,按开光全部灯闪一下后全灭,可重复按

楼主(2015-08-09):
ASUS Y481C充电灯亮,按开光全部灯闪一下后全灭,可重复按,裸奔一样,不知道哪里短路吗

网友:
先查一下电压,cpu处坏的多点

网友:
待机电流多少?可重复按说明缺某个供电电压了,不是短路保护。

网友:
这应该是 那个电压没有开起来

网友:
应该是少个电压了

网友:
奸如磐石的机子要么甩了, 要么找人耗费他们的时间给你检测下,.

网友:
这保护了得一个一个的测了

网友A:
一看楼主就不是行业内人,华硕啥时候用Y481来命名机型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联想Y481才对。本论坛是专业的技术论坛,如果只是想解决电脑问题,建议找专业维修店。切莫做吃鱼置渔笨拙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楼主就不是行业内人,华硕啥时候用Y481来命名机型了?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联想Y481才对。本论坛是专业 ...

有这型号,比较新。

网友:
既然很新,应该在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