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021wD黑屏不显示,插电电源灯不亮

楼主(2015-08-09):
昨晚逛淘宝,显示器用着用着突然就黑屏了,再也看不起来,插电后电源灯不亮,之前也出现过这种情况有拿去修理过说是电源板坏了,用到现在两三个月又坏了,求师傅们支招,看了很多贴都说得测电压,我又什么都不懂,该怎么测呢用什么工具测电压,是该怎么测呢?机子已经拆开,哪块是电源板,其他的又是什么

师傅们看看

网友:
完全不头绪,无从下手,我该买什么工具来测呢?求帮助

网友A:
送修,内部有高压,危险。

网友:
搜出了一个万用表,不知道该怎么用,不知道能不能用来测这些主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送修,内部有高压,危险。

能不能用我下面那个万用表测出哪有问题吗?

网友B:
外行的话还是送专业维修吧!估计电源板出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外行的话还是送专业维修吧!估计电源板出问题了。

我只会修主机修网络这些,我这们这边很少人会修显示器,我自己是开店修电脑的,但就是不会修显示器,所以也有跟同行合作,但同行的价钱挺贵然后又得寄来寄去很麻烦,所以想自己学,如果你懂还请指导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只会修主机修网络这些,我这们这边很少人会修显示器,我自己是开店修电脑的,但就是不会修显示器,所以 ...

如果想快点修复,建议换电源板吧!自己开店应该不难。若想自己学修,建议看些开关电源方面的资料吧!实际开关电源并不复杂。

网友:
一点不懂的还是被乱测了,有危险的。

网友D:
修电脑不会用万用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快点修复,建议换电源板吧!自己开店应该不难。若想自己学修,建议看些开关电源方面的资料吧!实际 ...

有没有什么资料提供一下呢?电路图什么完全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电脑不会用万用表

因为我没学过电脑的啊,还有我现在会也是网上自学的,装系统,装机什么都是自学的,大神请勿嘲笑

网友E:
没有学过维修还是请师傅吧,不要因小失大。

网友F:
如何我什么都不懂,建议你还是送修吧,内部有电压,搞不好容易触电的,你没有维修工具和维修的配件,即使查到问题也没得换的呀。自己单独去买的话,成本也不划算呀,还是送修吧。也不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学过维修还是请师傅吧,不要因小失大。

只会修主机还有别的,主机坏就直接换零件的,显示器不会,要是有教程希望分享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何我什么都不懂,建议你还是送修吧,内部有电压,搞不好容易触电的,你没有维修工具和维修的配件,即使查 ...

只会修主机还有别的,主机坏就直接换零件的,显示器不会,不过有和同行合作,只是寄来寄去很麻烦,我们这边很多同行不会修显示器,要是有教程希望分享分享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会修主机还有别的,主机坏就直接换零件的,显示器不会,不过有和同行合作,只是寄来寄去很麻烦,我们 ...

如果想学习显示器维修,可以买迅维出的,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这样问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基础才可以呀

网友:
送修吧,价格也不会太贵
内部有高压 不要自己操作

网友:
只能送修  别自己越搞越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如果想学习显示器维修,可以买迅维出的,显示器维修不是事儿这本书,这样问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基础才可以 ...

我现在什么基础都没有的,就连里面类似二极管还有该怎么用万用表这些都不会的,电路图也看不懂,简单的说就是什么都不会,你说的这本书有没有从零基础教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