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3 不过U

楼主(2015-08-09):
问题有些奇怪客户说先是卡LOGO 自己拆机后不显。 以为没装好 上电电流0.9~1.0不过内存。拆机没发现不正常问题 换个U 一样, 电流都出来了。刷了几个【迅维】的BIOS 感觉电流都低了。把他原来刷回去。亮机, 以为好了 卡LOGO 上硬盘卡 硬盘不卡了。装自己硬盘一样。然后把SATA 4个电容换完好了。也开了几次机重复测试,今天下午 突然又不显了。 刷一次 BIOS显一次 我就郁闷了。 25Q32这种BIOS比较多 板上找了个 没效果 有没哪个师傅遇过这种问题。

网友A:
估计桥空焊了,裸板通电亮机吧?

网友:
这个机器 我以前遇到 不触发的 刷BIOS好过

网友B:
有可能是桥了,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估计桥空焊了,裸板通电亮机吧?

裸板效果一样、就是为什么刷第一次的时候 重复开了好几次。我隔天在准备打电话给客户了 在测试就不显示,在就变成刷一次亮一次的情况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可能是桥了,应该和BIOS没有关系了

因为现在是刷一次亮一次。没遇过这问题所以想先问问。 不想走太多弯路。BIOS芯片已经换过也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裸板效果一样、就是为什么刷第一次的时候 重复开了好几次。我隔天在准备打电话给客户了 在测试就不显示, ...

加焊桥或换桥!

网友:
桥 的可能性较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为现在是刷一次亮一次。没遇过这问题所以想先问问。 不想走太多弯路。BIOS芯片已经换过也是一样、

BIOS本身芯片很少坏 只是程序 不必考虑这个

网友:
感觉就是桥虚焊或者要换

网友:
只有换桥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