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管亮一下就灭

楼主(2015-08-09):
今天同样一块AOC TFT22W90FS原装的高压板,接19寸LG的液晶四小口的灯管,驱动板通用的,驱动板的供电由直流电源提供,可以正常亮,但是接在TFT22W90FS,22寸显示器自己的灯管上就不行,现象为:亮1秒后就灭。
后来发现接原装的驱动板就能正常亮,原装驱动板的供电来自原装电源高压一体板,其ON/OFF信号的电压在2.8V左右,我只接了ON/OFF,+5V,GND,DIM我没接,后来我试着由直流电源提供5V的供电给原装驱动板,但发现灯管还是亮一下就灭,真是奇了怪,只有接来自原装高压一体板的供电,出来的ON/OFF信号灯管才能正常亮。真不知是什么原因,接19寸的灯管就行,接22寸的灯管就不行,哪位师傅知道原因啊。

我也试了通用驱动板由原装一体板供电(这块一体板的电压是15V的,测一下通用驱动板,其相关电路的电压都没变,表示可以用),还是亮一下就灭。

PS:总结一下就是这块电源高压一体板:
接19寸液晶的灯管,驱动板用通用的,驱动板供电由直流电源提供,ON/OFF 出来的信号能点亮灯管,
接22寸液晶的灯管,驱动板用通用的,驱动板供电不管用原装一体板还是直流电源的,灯管都是亮一下就灭
接22寸液晶的灯管,驱动板用原装的,驱动板板供电由原装一体板提供,才能正常点亮。

PS:由直流电源提供供电时,我都有引GND到驱动板和电源高压一体板。

真是邪门,点亮灯管,只要一个ON/OFF信号为高电平就行了,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我也试过,用原装的一体板和驱动板,不接ADJ也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应该是过载保护了,

网友A:
各板间的地线没有在同一电位上或22寸灯管轻微老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板间的地线没有在同一电位上或22寸灯管轻微老化了。

直流电源我有引出地线到各板。同样的接法,可点亮19寸的灯管,而22寸的不行。我也不想纠结了。主要是我的通用驱动板是12V供电的。但是原装的电源高压板是14V和5V输出。等下查一下资料,看14V接通用驱动板行不行。

网友B:
用原装的驱动板,接原装板自带的5V供电能点亮,
原装的驱动板接直流电源的5V点不亮

网友:
负载不足呗

网友:
猜想是不共地的原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原装的驱动板,接原装板自带的5V供电能点亮,
原装的驱动板接直流电源的5V点不亮

没错,我刚才用原装板的电源给通用板供电,发现也是亮一下就灭,吗的,只能用原装一体板和原装驱动板才能点亮灯管。。

网友:
可能是通用驱动板不兼容吧

网友:
是控制不够还是怎么样  我遇到过控制不够的  只能用驱动板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板间的地线没有在同一电位上或22寸灯管轻微老化了。

你说对了,就是这个原因。我之前还试过用原装一体板的14V给12V驱动板供电,没过几秒变灭了。我想也是这个原因或者是功率不足。。。。我现在用原装一体板5V给12V的驱动板供电,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