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点位图不能安装时怎么回事

楼主(2015-08-09):
华硕主板点位图不能安装时怎么回事。我的电脑是安装win732位

网友:
按理说win732位系统应该支持的!你先在XP系统上安装试试吧!

网友:
DLL文件丢失,你连这个都不懂,难为你了

网上下一个报错那个文件 放在程序文件夹里就可以运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