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22寸显示器通病

楼主(2015-08-09):
今天接了5台单位的联想显示器,故障现象都是开机显示无信号。刚以为是灯管或高压有问题。查了以后都正常
,用示波器测量24.576的晶振,18.015晶振频率偏的多,换了晶振故障排除,5台都是一样算是通病吧。分享给大家

网友:
不知楼主分享的联想显示器是什么型号的 并且配上图片就是一个完美的案例了  谢谢

网友:
楼主有图才有真相.......

网友A:
拆了晶振?不会很快就返修么?

网友B:
开机显示无信号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有问题,能不能科普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晶振?不会很快就返修么?

灌水?楼主是更换,不是拆除,拆除还能用吗

网友:
航长信号出问题了吧。

网友:
楼主你这样我们知道修的那吗

网友:
感谢分享   来台机器修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无信号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有问题,能不能科普一下啊。

我也不懂,看来俺们得学习一下啦!

网友:
确定不是刷程序?

网友:
楼主搞个显示器要动用示波器太那个了吧!土豪呀!不过经验值得借鉴,谢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机显示无信号怀疑是灯管或高压有问题,能不能科普一下啊。

修了好多年,第一次听说

网友:
上个显示器的全貌 和型号图片啊·····。讲得那么神秘

网友:
修得最多的就是灯管坏,现在驱动板都很便宜了,

网友:
学到了,驱动板修的少

网友:
为什么楼主怀疑是灯管或者高压板。。。这有点看不懂。。。

网友:
楼主能具体说说联想什么型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