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笔记本主板中这颗PMOS烧坏的原因

楼主(2015-08-09):
请教笔记本电路中这一处黑色圈起来的PMOS的功能?什么原因会导致这颗MOS被击穿呢

网友:
后级有短路吧

网友:
这个问题很难解决,应该很难处理。估计你电脑主板有很多芯片烧坏了

网友A:
如果说笔记本工作中这个PMOS经常损坏的话!应查查黑三角框中的元件了,特别是PQ17。

网友:
圈出的管是在保护隔离上的

后级有问题(在保护失效的时候 )会造成烧管

网友:
只有后级大电流才有可能烧它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一下 这不分电路的工作情况吗

网友:
能详细讲解一下这部分的电路吗

网友:
烧坏就换了得了,电流过大电压过大的原因,只修不追究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说笔记本工作中这个PMOS经常损坏的话!应查查黑三角框中的元件了,特别是PQ17。

不错 分析有道理加分

网友:
长期在大电流模式下,顶不住就击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