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反应很慢

楼主(2015-08-09):
求助思路:HP 4440S 板号:E89382  94V-0  MV-6  11243-1,集显,键盘反应很慢,升级BIOS无效,更换EC无效,更换键盘接口排容无效。更换键盘无效。

网友:
有可能和南桥有关系

网友:
补充下:触控板也是反应很慢,用USB鼠键正常

网友:
着重查EC的供电,时钟电路,还有换个U试试。

网友:
机子其他都正常使用,用USB键盘可以正常,PCH会有问题吗,目前还没有去动PCH

网友:
CPU更换过,无效

网友:
检查一下EC到键盘的线路

网友:
EC到键盘的线路正常通的,对地阻值也都正常

网友:
不太好判断    检查下ec的工作条件   电压是否偏低   时钟信号等

网友:
查查南桥的外设,看有异常的不,比如USB之类的

网友:
几个USB接口都试过,U盘都能正常使用

网友:
都是裸板测量,其他小板类的全部拆掉了,还是那样延迟很严重

网友:
话说换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