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不小心故障叫我扩大了

楼主(2015-08-09):
放假几天回到老家,没事去朋友家玩,正好他家有个液晶屏幕左边有一部分竖线,叫我帮他看一下。我一看状况觉的也许是屏线的问题,就果断帮他拆屏,把屏幕屏线拔了然后擦了擦后插了上去,点屏还是有竖线。我寻思按一下屏线接口,一按直接白屏了,死活不出图像了,怎么拔插都不出图像了,不知道哪里的原因
。
原因

网友:
可能性 也许是屏上的问题 包括接口
建议你找个专业的检测下吧

网友:
原本屏就坏了,让你这么一弄,加速它的淘汰步阀!

网友:
也可能是原本逻辑板问题,或者是屏本体问题

网友:
检查下逻辑板,屏线。

网友:
应该本身就是逻辑板的问题 出横竖线应该和屏线没多大关系

网友:
出线竖线一般都是屏的问题了,屏的软压模块的问题或者是逻辑板的问题,这个只有找专业维修屏的维修,现在 白屏的话,你可以看一下逻辑板的屏供电是否有,保险是否是好的,如果是好的,那也是逻辑板的问题了

网友:
白屏先看看屏上的供电有没有啊

网友:
先查一下屏供电正常吗?.......

网友:
接口断了,接触不好,或者说按的时候割断线了

网友:
估计屏幕挂了
原来一条竖线,也是屏幕问题

网友:
原来出现竖线应该是屏问题,现在白屏估计是按到线路断了。

网友:
出竖线一般人是修不了的,反正我不搞,去用机器压没多久又会出现,能完美的很少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如果是屏线最多是花屏不会出现一根亮线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5-08-12):
哈哈,这就叫好心办坏事了,这些费力不讨好的事尽量少做,我都怕了

网友:
给他说报废吧哈哈

网友:
去友人家别动电脑,我去朋友家让我调系统都不动,因为没带工具,越搞越糟糕,你走了被人骂,不合算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

网友:
恭喜你答对了,报废吧。

网友:
来的时候可能就是屏的问题吧,只是被你一搞,,,,,,,,,

网友:
要看下屏幕的保睑是否烧坏

网友:
白屏先量量屏上接口有5V供电,屏线坏了是不是。不至于那么背吧

网友:
对啊,这样怎么会是屏线的问题,肯定是屏挂了么

网友:
那是因为模组坏了,所以有亮线,你这下子彻底的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