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20DZR2用上1个小时左右屏幕黑一下就亮了

楼主(2015-08-09):
长城M20DZR2用上一段时间屏幕黑一下就亮了
经常重复出现这样额故障
显示都正常
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屏幕黑一下就亮了的同时,观察电源指示灯有无变化,以便排除驱动板或是高压板,灯管老化的可能。

网友:
看一下适配器有没有问题!

网友:
如果没有,那再检测高压板或者驱动板!

网友:
量一上ON/OFF是否有电压变化,如果是就是驱动板问题,如果没有变化那就是高压板和灯管的问题了,试着加焊一下高压包,或者更换高压板测试,如果故障没有排除那就是灯管的问题了,只有一个一个检测更换了

网友:
还有就是5V供电不足也会导致这个问题的哟

网友:
黑的时候指示灯变化没,没变化大概是灯管和高压板的问题,有变化就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

网友:
估计驱动板可能性很大,可以更换试试

网友:
长城的驱动版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逐个排查吧 没有好办法啊

网友:
裸版插测试灯管 排除问题所在 再入手维修

网友:
高压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先刷个程序试试,不行了,再检查灯管或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