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蓝屏116

楼主(2015-08-09):
各位大神快来帮帮忙,这个怎么解决啊,win7就不行,装xp没事

补充内容 (2015-8-10 10:15):
问题已解决,是U11  4478无1.5v输出 谢谢

网友A:
独显出问题了,仔细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显出问题了,仔细查一下

提示一下~~谢谢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独立禁了,看看还蓝不?不蓝的话注是独显部分的问题了,如果你不会修的话就找专业做维修的去修吧,别把机子整烂 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加焊应该可以修好

网友:
你先把显卡驱动驱进去然后在释放

网友:
显存那个地方的屏轴看下断了没,断了就搞那俩显存,没断做显卡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

网友:
看看U11 1.5V 准不准

网友:
这个机子有个通病。。在【迅维】网搜索一下,,

网友:
是ATI显卡驱动出错了。

网友B:
不一定是系统问题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测!!!

网友:
116报错就是显卡问题。加焊不行就换了吧

网友:
装Xp没事,看样子,应该软的方面问题多点,

网友:
显卡应该是得换了。

网友:
进安全模式把独立禁了,看看还蓝不?不蓝的话注是独显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进人BIOS设置界面,选择"Config"项目,切换到"Display"设置页,找到"Graphics Device"选项,其中有三个选项,一个集成,一个独立,一个是可切换,选择设置为"Swithable Graphics",重启电脑,

网友:
应该是独显问题

网友C:
a卡的话  检查显存1.5V供电      屏轴跟d壳肯定断裂     想办法粘好吧

网友:
硬盘格式改了没有

网友:
先拆开看屏轴  如果没事就换显卡,查供电,换供电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系统问题

你是用户吗 建议找个专业地点检测!!!

问题已解决,是U11  4478无1.5v输出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a卡的话  检查显存1.5V供电      屏轴跟d壳肯定断裂     想办法粘好吧

嗯呢  ,的确是1.5v供电的问题,还了4478就好了~~谢谢

网友:
查查显卡供电的1.5V转1.5V正常不

网友:
通病,修电脑之前得先搜搜有没有通病

网友D:
Y470很多显卡问题都是U11造成的,一般这个情况伴随屏轴松动,屏轴压到显存导致的

网友:
学习了,下次也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学习了 下次直接检查1.5v供电

网友E:
这个1.5V是显存供电吗,为什么图纸上面找不到U11

网友:
显卡问题吧? XP只能单显卡。。win7才支持双显卡啊。。。

网友:
独显坏了   查查看看

网友:
显存供电有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D:
Y470很多显卡问题都是U11造成的,一般这个情况伴随屏轴松动,屏轴压到显存导致的

屏轴是松了,压到显存怎么会U11坏,不显存坏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1.5V是显存供电吗,为什么图纸上面找不到U11

有啊,你好好搜搜

网友:
这个是通病啊  楼主是搞维修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屏轴是松了,压到显存怎么会U11坏,不显存坏呢啊

U11是显存供电好像

网友(2015-09-10):
是这个芯片的  问题      外面的绝缘纸   都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