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1G 進水處理

楼主(2015-08-09):
您好,各位大大
1.在下 E1-571G 進水線路補好PQ6 部份 ,發現 B+ 不輸出 ,PQ9 ,PQ10 量測正常,也短路到,但19V 電源供應顯示短路, BQ24725 都正常,但BQ24725_ACDRV 不供應24V ,BQ24725_CMSRC 沒有電,後來取下PQ10  ,BQ24725_CMSRC 19V,電壓,電源供應顯示也沒有短路
但取下量測PQ10  電表量測是好的,是RT8205故障 ?

2.如果PU5 故障是要用RT8205 or TPS51125A ?

网友:
繁体字!  看起来有点头大!可以改成简体字吗?

网友A:
_ACDRV 不供應24V 了,外围供电正常的话,基本都是芯片的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_ACDRV 不供應24V 了,外围供电正常的话,基本都是芯片的事儿了。

BQ24725 電壓都正常 16脚输出6.0V的线性电压,但接上PQ10 發現會powersupply 一下短路, 一下又供電,一下又短路.

网友B:
不产生B+   你用烧鸡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产生B+   你用烧鸡看看

OK!,試試!謝謝!

网友C:
看的有点模糊

下次要是8205问题就换之 8205用51125替换成功过 具体你的要看下 具体型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的有点模糊

下次要是8205问题就换之 8205用51125替换成功过 具体你的要看下 具体型号

具體型號是 EM FA 40T

网友:
PQ6 部份短路了,或是PQ6坏了,可用烧鸡法找出坏的元件。

网友:
谢谢。我会继续学习

网友:
拆下PQ10,CMSRC是19V也不正常呀

网友:
燒機法,移去 PQ9 , PQ10 ,   將19V PQ9  5,6,7,8 PIN  與 PQ10 5,6,7,8 PIN 接在一起    發現RT8205LZQW 有短路,
              現在已接回PQ9 PQ10 ,24V有出來 ,B+ 也出來

网友B:
好了吗? 我想应该好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了吗? 我想应该好了吧

RT8205LZQW 手中沒有貨,待料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