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20大短路求解决办法

楼主(2015-08-09):
小弟刚开始接触笔记本,今天接到一款HP 520,客户说没进水 上电直接打到4.几V,赶紧拔掉测对地值000,先用烧鸡发试试摸到PQ3和PQ4发烫换过 问题依旧能否给点思路  查出来了  是这两个电容坏了已经换上  待机电压0.007  按开关0.2-0.3-0.52  最高0.553不动了   看来还要查

网友:
PQ9看看是不是挂了

网友:
先说说你是怎么烧机的吗?

网友A:
怀疑你的烧鸡方法不对

你说的热的管子是保护隔离的位置i

查下公共点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怀疑你的烧鸡方法不对

你说的热的管子是保护隔离的位置i

公共点对地值0   我在电源接口接个3v 电压调到2A   现在查出来了 两个电容发烫换好了  公共点对地值331   开机跑到0.55

网友:
公共点331也偏低呀,山寨板就正常了

网友:
电流到0.55不动了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吧

网友:
3v 5v 1,05 1.5 都出来了  就是不亮机器